p5s533-tvm/s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04):
各位老大,p5s533-tvm/s的板子老是烧线圈,烦人的要死。
麻烦那么高手,把它的有于资料给我一下,我的QQ:64442788

我现在急用。还有关于还原卡的维护。。方正海光3.0的版本

网友:
asus p5s533 tvm s 不开机

我的这块板子,有时候能正常点亮,点亮后几分钟内就出现画屏,然后死机,DEBUG卡 显示 -- --

断电十几分钟后,在开机又能点亮!

各个部件温度正常,没有过热元件。

我怀疑有元件软击穿,或者不稳定。

哎!找不到毛病郁闷啊!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
我的板子和你毛病一样。。现在有治吗 ?
QQ:31494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