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延时的板怎么修?

楼主(2008-03-04):
一块技嘉K8N51GMF板,开机后再按重启键才能正常工作!不知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也就是说不可以自动 复位,却可以强行复位,那么你就重点检查各个测试点有没有复位!

网友:
考虑一下你的电源和主板上的电容。

网友:
电源是好的,电容没爆,通电后,各处都有复位电压.南桥没测,
上CPU后走D0到50,再按重启键就走C1,有时要换多次重启才走C1,
有点怀疑BIOS,不知关不关BIOS的事?

网友:
检查主板是否被超频了,恢复COMS 设置,看看

网友:
检查主板是否被超频了,恢复COMS 设置,看看

我试过了,一样的.

网友:
我的问题好像跟你的差不多啊

网友:
呵呵!!你搞得怎么样了啊?有什么心得呢,

网友:
还是晕头转向呢,刚刚开始学修主板,好多问题都不懂啊!!!

网友:
刷BIOS还不中的话。。估计SB八成不良了。。呵呵。。。

网友:
这也是我觉得头疼的问题..........请www.chinafix.com.cn的老大们给点经验!

网友:
如果没有仿真卡,直接刷BIOS试试 !!!

网友:
怎么什么问题都会是BIOS啊?这个明显和复位电路中的某些原件有关啊,查一下相关电路啊

网友:
我个人认为换一换32.768的协震电容!不知道大家有意见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没有问题,就是BIOS问题了,
下个最新的试试!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麻烦了!!!

网友:
此主板上是否有IT8282M 芯片?  有的话可以更换此芯片试一下。

网友:
没有IT8282M 芯片,有1394的芯片,但不会和1394有联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