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奇怪现象、求助中

楼主(2008-03-04):
现在有个atx电源,是339和7500ic控制的,现在是绿线有5v电压,紫线也有5v电压,辅助电源也工作了。现在就是绿线接地电源不启动。该查的都查了,真不知道下步该查哪里了。郁闷了一天了。

网友:
查后级整流管、电容的问题。

网友:
后级整流管该查的都量过了,能量的量了,不能量的也量了,电容我保证一个也没有鼓的,绝对保证,这个电源难道我们这里好几个师傅了,都是修显示器的。339换了,7500换了,光耦换了,这个电源不错 ,是个小电源,航嘉的小电源,不舍得仍呀。今天坐这里修了一天了,该查的都查了一边了,

网友:
请问7500的4#脚和12#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4脚是3.48   12脚是18.39。你的请问两个字让我有点受宠若惊。o(∩_∩)o...

网友:
电源保护了,查相关电路,论坛有很多帖子和图纸可以参考。可以换7500(494)试。

网友:
早就换过了。图纸我打印的都有,现在就是辅助电源工作,短接绿线不工作。

网友:
前级一个开关管有无损坏,和一只小电阻?后级7500,3脚和8脚相连的两个推动三极管C945或C1815有无损坏(取下来测!).

网友:
不要只查晶体管,仔细的查看也非常重要,看看有没有变色的小电阻.特别是粘了胶的小电阻.偶发现有些胶不该粘的瞎粘.害得电阻散热不良.

网友:
7500和TL494是可以通用的,4脚的功能是死区控制,12脚的功能是供电的,现在关键是当4脚工作在零电位的时候,电源才能正常工作。(可以把4脚对地短路)如果这样有输出了,就一定是保护了。在控制部分找问题,如果没有显示就测试一下8脚和11脚的方波正常不,。如果8脚11脚电压正常,就找起推动作用的两个C945部分。我不知说得对不对?

网友:
短接过4脚,现在4脚有3.多v的电压,我要是把绿线和黑线短接一下,4脚就变0电压了,可是8脚和11脚的电压会下降(原来是2.23v,短接绿线和黑线后变成1.1.5了 )不知道电压对不对。还有就是那两个推动三极管我拆下来也量了 ,我还找了个能用的电源、我把怀疑的元件都拆下来换!!!可现在我的电源风扇还是纹丝不动,电压也没有输出。我没有示波器。还有就是电阻我用放大镜看的,绝对没有烧的、变色的 ,紫色线有5v电压输出。
在此谢谢各位的关心了。这个电源真难为住我了。我们这里修板子 的,修显示器的都没有人修,嫌没价值,所以我就一定要把它修好。!

网友:
重点查两个主电源开关管摘下来测,特别是第二个管子集电级和发射之间.

网友:
我现在才看见(雨夜情未了)的贴子,你说的那些电压只表明一点,就是控制部分是正常的,我觉得版主说得有道理,可能是开关管的问题,我给你支一招,我不拆下来测,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开关管,只要测出来两个开关管的阻值有误差,只要误差大于表上显示的误差15左右,我建议你换管子,记住一起换掉,检查一下1欧的电阻,还有一个电容105UF耐压是250V的的耦合电容,就是主变压器和滤波电容负极相连的,时间久了不知还有没有这个电容。

网友A:
请问楼主:当绿线与黑线短接时,8,11电压下降,紫线还有5V吗?没有或不到,问题可能出在辅助电源上或及其输出负载上,如果有,可能问题出在494或及其外围电路上。

网友:
可能 是控制电路上的晶体管短路,或电容漏电,后者可能性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当绿线与黑线短接时,8,11电压下降,紫线还有5V吗?没有或不到,问题可能出在辅助电源上或及其输出负载上,如果有,可能问题出在494或及其外围电路上。

8脚和11脚电压下降的时候紫线还有5v电压输出,外围我是一个一个拆下来量的!这个电源我是抱着不修好誓不罢休的目的的看了这么多是建议,我感觉是不是光耦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电源刚开始的时候我换过开关管(13007)会不会是管的儿?管子我也是拆下来量的,都没有短路也没有断路。电源还在我这里仍着呢。

网友:
电源保护电路故障的维修(转贴)
   各种保护电路最终都是通过控制339的{5}脚电平来控制494的{4}脚电平实现的。正常工作时,339的{5}脚电平低于339的{4}脚电平,339的{2}脚输出低电平,使494的{4}脚呈低电平状态(约为0.25V)。若339的{5}脚电平高于339的{4}脚电平,339的{2}脚输出高电平,于是494的{4}脚变为高电平,电源就进入了保护状态,终止各路电源的输出。因此ATX电源出了故障,若电源的整流、滤波、逆变以及辅助电源均完好,则要检查339的{4}、{5}脚的电平。若是{5}脚电平高于{4}脚的电平,表示电源进入了保护状态。下一步则找出是什么原因使电源进入了保护状态。可检查与339的{5}脚相连各支路另一端的电压是不是比{5}脚电压高,高出{5}脚电压的支路就是故障所在的支路。另外,也可以用断开与{5}脚相连的一个个支路,若是断开某一条支路后{5}脚的电平正常了,那么故障就出在这一条支路上。再沿着这条支路往下查,就可以把故障排除

网友(2008-06-03):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今天我修的一个长城250电源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怀疑是电感短路,明天再根据LS的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