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1笔记本COMS锁住了

楼主(2008-03-04):
此IBM A31本来是提示报错,我就拔掉了小CMOS的电池了,开始是没有设密码,直接按回车就进去了,拔掉后,就再也进不去了。怎么好好的就设上密码了呢?IBM还有这个怪问题,有没有不用拆EPROM就可以解密的?

网友:
富士通也遇到过这种故障。一直没搞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这里没有读这个EPROM的东西,所以也破解不了,就从外面买了个写好的芯片,装上就能用了。没想到拔了下CMOS电池,还有这么多麻烦。应该是只有IBM才这样的吧。

网友:
这是在咱们论坛里看到的IBM解密的方法看看对你有没有用。不过里面没提到不拆机解密码。以前我师傅说可以如果是24芯片可以短接两脚可以解密可是我忘记是那两个脚了,你可以从网站上找找加密芯片的引脚定义试试行不行。
IBM笔记本电脑的密码解密方法
1)、加电密码的破解方法
对于IBM系列的笔记本电脑,加电密码power-on password并不是最高级别的密码,如果设置了这种密码,可以到IBM网站下载硬件维护手册(hardware maintenance manual,HMM),按手册中介绍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硬件维修手册中,都有详细清除power-on password密码的方法,并配有相应的图片。
以IBMT20、T21、T22、T23系列笔记本为例,我们可以在http://www.pc.ibm.com/qtechinfo/MIGR-4UYM
3F.html下载它的英文版本的硬件维修手册(HMM),通过查看说明书,我们知道,通过打开后机箱后盖,取下备份电池,即可清除开机加电密码。

2)、打印口短路器及修复软盘
    T20、T21、T22等型号IBM笔记本电脑中的超级用户密码,可以按前面介绍的方法,把eeprom芯片中的数据清空后,配合下面介绍的方法进行出厂数据恢复,具体操作方法是:
(1)、按前面介绍的方法,制作打印口短路器,不过接线要按8,11;12,14;13,16;14,17;20,25的顺序连线。
(2)、下载FDC.exe和IBM.img文件,制作恢复软盘。FDC软件,是DOS下一款软盘拷贝程序,常用于制作加密软盘;IBM.img文件是用FDC软件读出并保存的软盘映象文件,其具体内容是IBM系列笔记本电脑序列号相关数据。使用FDC软件,载入IBM.img映象文件,在主菜单下选“Write to target drive”,然后选择子菜单下的“Expand file to disk”项功能,,制作一张IBM出厂数据恢复软盘。
(3)、把制作好的打印口短路器插在笔记本电脑的打印口上,把制作好的软盘插入软驱,重新启动机器,开机后系统会提示输入一个序列号,该序列号,保存在软盘的readme.txt说明文件中,需事先记录下来,输入后即可恢复主板eeprom中的出厂原始数据。
3)手动修改eeprom数据文件
  如果明确了密码在eeprom芯片数据中的具体位置,可以尝试使用手动的方法,清除掉eeprom芯片数据中的密码,以前面提到的IBM T21笔记本电脑为例,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打开机箱,在主板上找到eeprom芯片24RF08,用热风焊台把该芯片吹焊下来。
(2)、用编程器读出芯片中的数据,存盘保存,文件名为t21.bin。为了防止后面的操作有误,该文件要复制一份放好不修改,设文件名为back.bin。
(3)、因为编程器不支持对缓存中的数据进行修改,我们可以使用常见的二进制编辑软件如Winhex对保存的t21.bin文件进行修改。
(4)、在Winhex软件中,找到偏移量为0x338和0x3B8两个地址,把相应地址的数据改成00并保存。
(5)、用编程器把修改后的文件重写回到24RF08芯片中。
(4)、把写好的芯片焊回到主板上。
(5)、重新开机,如果修改无误的话,系统已不再提示开机密码。

4、使用IBM专用解密软件读取密码
    Ibmpassword是一款专门读取IBM笔记本电脑用户密码的软件,这是一款Windows下使用的软件,使用起来特别方便。具体操作如下:
(1)、用编程器读出主板eeprom芯片中的数据,并保存,假设保存的文件名为mytp.bin。
(2)、启动Ibmpassword软件,点击编程栏上“file”下“open”命令,读入mytp.bin文件。
(3)、按下软件工具栏上的“AA off”按钮,即可从程序的编辑栏中看到显示出来的用户密码。

网友:
呵呵,我就是用第四种方法破解出来的。挺容易的!

网友:
呵呵....学习先........谢谢各位提供的资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