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论坛上查找芯片资料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3-04):
我在查RT9245芯片资料的时候,发现本网站上有RT9245-00P,RT9245-01P、RT9245-02P等等好多后缀不同的PDF,可是我的查的芯片只写着RT9245没后缀,那我应该下载那个PDF能最接近我用的芯片,还有这些后缀有什么意思,或者规律吗??

希望各位老师帮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下了,和我下载的9245-00p是一样的,可惜我手里的这个主板是一个RT9245,配两个RT9602

和PDF上的不同~

(郁闷:手里一个修好了几个月的915的主板,拿回来测试过正常,刚刚拿了假负载来试测量,什么都没动就出00了,在上cpu也是00,虽然这个主板一直没用,也很郁闷啊)

网友:
少接两个也是可以的。

网友:
9245 PDF上的副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这样叫吧)用的是9603,我主板上用的是9602,看了9245pdf上的9603引脚的标识如:bst、DRVh等,在我下载的9602pdf上都没有看到,可能电路不同吧(英文不好,看的也比较费劲,已经邮购了一个讲主板集成电路和书,不知道看了能对我的帮助有多大)

下载的9602pdf跟的主电源管理芯片图又是RT9241的引脚标识和 9245上的也不同~~~~~~~~~~~

网友:
论坛上的资料也是芯片网发布的,板子上这样弄法,不知道是工厂的不是还是芯片网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