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里的变压器短路了,不知道是几伏的

楼主(2008-03-04):
一插电源就把保险丝给烧了,我把变压器拔掉以后就不烧了,不知道这个变压器是变到几伏的,变直流还是交流电的,刚学习修电源,请大虾们赐教,谢谢

网友:
1。不知道你说的什么电源
2。不知道你拔的什么变压器
3。想看看不见你的东西,没有长千里眼。

网友:
把情况说得详细些....................

网友:
是长城电源,4年前买的,有一个变压器是固定在外壳上的,不安装在板子上的,如果还不够清楚的话,我明天把型号发上来,已经修成这样了,一定要修好它

网友:
支持~!坚决支持,就应该抱着修不好不罢休的精神,一定能修好的,我也有个电源,今天都修了一天了,呵呵,还没有修好呢,水平有限呀,。

网友:
“是长城电源,4年前买的,有一个变压器是固定在外壳上的...”---是电感线圈,不是变压器。被动功率因数校正(PFC )元件。

网友:
哦,对了,只有一进一出线,忘了,变压有4根线的,不过电感短路会爆保险丝的吗,要买什么型号的才能替换啊

网友:
严重同意!  跟我上次修的那个长城电源结构应该是一样的,而且故障情况也一模一样.这个电感是倒挂安装在顶部的一块加强铁板上的,引出一个插头现插到底下的电路板上,我个人觉得应该顺着这个电感的线路往下看,看看接着的两个330uF200V的滤波电容有没有损坏(敲包或流出褐色的浆),还有并在附近的两个均压电阻有没有损坏(量一下阻值,应该是100K或者150K),最后再检查两个连在散热片上的主电源开关管有没有损坏,它们应该是J13009-2型的.祝您好运!

网友:
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真的谢谢了,我今天继续查,不修好誓不罢休

网友:
如果PFC电感去掉后不烧保险,就要查功率开关管有没有短路。如果这个电感接在整流之前的话还要查整流二极管,大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能不能在板上查,还是要拆下来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的基础也太菜了点。你按 士兵突击  说的去修没错 了。一般坏初级电源部分(长城很好修的)

网友:
我从没修过,所以基础很差,看图里的电气符号都看不懂,没办法,谁让我以前只注重软件方面呢,现在学也不晚哦

网友:
高电压区生手维修有危险,还是叫专业人员去修的好!

需要测量的元件已经给你指出来,3个三极管要拆下来测量的(在靠大电容的散热板上,比较难拆),桥二极管有经验的话可以不拆就测量,没有经验也要拆,电容可以不拆,但如果短路还是要拆。

PFC电感的位置也标出,烧保险与这个电感坏不坏没有关系

图纸复制下来看

网友:
谢谢张先生了,我今天努力自学下,认真检查下,我真希望自己在杭州,那就能直接过来培训了

网友:
我猜那是不是!

有可能是那种110伏转换的变压器..我曾看到有些电源有那选择用的开关..(110/230)

网友:
张先生说得太清楚不过了,等于手把手的 教你了 如果这样你还修不好那你可以准备下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