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D600用适配器 开不了机(修好了一半)

楼主(2008-03-04):
客户描述: 用电池好的 开机什么一切正常 ,用适配器 就是开不了机 而且 指示灯 不亮

我拆机 检测 发现 电源接口后面的 电感 前级有电压 后级无电压 更换 开机了 可是 多开几次后 又开不了了 用电池能开机 有时候也开不了机

查了下保护隔离电路 都没问题  也没什么短路的地方  如果有短路 用电池也无法开启 我现在无从下手 不知道 哪位朋友碰到过这个问题 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不行 那客户说 还有一台 也是有时候能开  有时候不行  哪位朋友帮帮我

我 后来发觉 电感前面那部分 也没有了 电压 测了 下 连电感前面的 适配器头子上 也无电压 就 中间那个脚有电压 19.5V 后 看了图纸 直接 飞线连接 1脚 能开机了  不过 电流 到了 0.6A 指示灯全亮 过了几秒  电流回到 0.01A 再开机 也是一样 后 发现 CPU上那两个大电感 有虚焊 加焊 后开机一切正常 今天 早上开机 又发现同一个问题 电流 到了 0.6A 指示灯全亮 过了几秒  电流回到 0.01A  我后来 也加焊了那 两个大电感 和周围的电路 又好了 关机 过了 2个小时不到点  再开机 又是老问题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我!~~ 急!~~~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说不管用电源还是电池都是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 是不是 ? 不开机的时候亮什么灯 是不是 3个一起亮一起灭? 你说清楚了别人才好帮助你 着急上火没用

网友:
我今天早上又试了试 用电源  电流 在0.5A后 马上断电 之后 怎么也开不起来 用电池 马上就开启来了  ,用用都正常的 楼上的朋友 你说这个问题很好修 那告诉我下好吗 我这里客户催死我了

网友:
我现在说清楚了  怎么还没人帮我呀 老大

网友:
机器终于 修好了一部分 可是 。。。 还有点问题

网友:
还是从适配器到公共点这部分查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适配器转到板上的19V ,MOS 管要查一下,有可能MOS 坏了,我以前修过这样的板,

网友:
换CPU供电的高端场管.此MOS管不良.你想想.为什么电池能开机.而适配器不能,它们有什么不同呢?适配器的电压大大高于电池.

网友:
这是我老师教的经验.我是新手没修过这故障.但我老师修了多年的本,结合理论得出的以上结果

网友:
谢谢 你们  那客户 说不要修了 汗!~  没钱赚了 也研究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