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845P CY1.7 CPU主供电1.63V 能正常用...

楼主(2008-03-04):
CPU上标着1.75V  但测下主供电1.63V 能正常使用 也不死机 重启什么的.... 不知道这个电压CPU能正常工作?

网友:
能正常工作你还管他啊,这个电压有可能是万用表的误差造成,不用理会

网友:
你是上假负载测的电压吧?在说CPU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有不同的电压,略底为正常的!!1

网友:
假负载和真CPU都是这个电源 万用表也没问题 .... 但就是能用  不解....

网友:
都VIP会员了,还在问这样的问题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