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EPT和815EPB主板的区别

楼主(2008-03-04):
我有两块815EPB的主板,可以上图拉丁1.2G,但是都有共同的毛病,不能进系统,系统文件拷入硬盘后然后重启就停留在windows安装的初始界面不动了,请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815epb的板子没有听说过,你测量核心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原来是顶星的型号
http://detail.zol.com.cn/11/10746/param.shtml
http://publish.it168.com/2003/0904/20030904010101.shtml

网友:
谢谢

非常感谢张先生,回头我测量一下电压后再给你消息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LJ主板不值得费力气修吧.当然,技术学习例外.

网友:
系统~~~~~~~~~~~~~~~~~~~~~~~~~~~~~~~~~~~~~~~~~~版本

网友:
815EPB主板  我有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