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3-04):
看资料上说时钟电路的检修分三种情况:
1、全部无时钟
2、部分无时钟
3、仅某一组无时钟

那我应该无何判断到底是那种情况,还有测假负载上的时钟测试点,如果电压正常,是不是说明CPU的时钟是正常的?

网友:
判断时钟正常与否的最好工具是示波器。电压只是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