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各种机型常见故障列表[求解决方案]

楼主(2008-03-04):
Call Center 10大机型关注
-1  昭阳E255/旭日120  ? ? ? ? ?  背光板,电池问题
-2  昭阳E360/天逸Y300   ? ? ? ?  声卡板,触控板,键盘不良
-3  昭阳A500/E600    ? ? ?  键盘连键故障
-4  旭日150    ? ? ? ? ?   USB供电不足,失效
-5  XR125C/E280L/E660G/P ? ? ? ? ?  风扇长转现象
-6  旭日125F/昭阳E280S  ? ? ? ? ?  开机无显
-7  天逸200/Y200  ? ? ?   GPRS卡使用
-8  天逸100/200   ? ? ?  摄像头识别
-9  天逸80C/F20/TY100   ? ? ?   白屏现象
-10旭日125C/A/F  ? ? ? ? ?   触控板不良
看看下面的内容,你们还打算买联想吗?
旭日125C/A/F触控板禁用问题
故障现象:
触控板失灵或者移动不灵活,客户要求禁用!
XR125F安装Win2000问题
故障现象:
XR125F(SIS M661)装Win2000系统蓝屏重启故障。
相关机型电源管理问题
故障现象:
旭日125L在单独使用电池时运行速度慢!
E280/E660/XR125系列机型不加电
故障现象:
昭阳E280/E660/XR125系列机型开机时偶尔会“不加电”,部分有硬盘线路短路造成。
E660系列机型FP报错
故障现象:
E660系列机型开机后,联想“安全方案”(FP)报错,提示无法使用指纹识别接口。
E290/E680系列机型PCMCIA端口
故障现象:
昭阳E290/E680系列机型在使用PCMCIA界面GPRS&CDMA或相关存储卡时,“中断资源冲突”问题,同时有可能会导致相关设备无法正常使用问题; 中断冲突号为FIR: “03中断”,或COM1: “04中断”。
XR125F/E280S机型自动关机
故障现象:
XR125F/E280S机型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选择“待机、休眠”,主机显示在“待机、休眠”,实际上是进入关机状态,不能待机问题。
E660/E680机型指纹登录问题
故障现象:
昭阳E660/E680机型带有指纹登录功能,其在登记人不在现场时,会造成无指纹识别,而无法正常启动操作系统现象
天逸F40机型声卡驱动安装
故障现象:
天逸F40机型有时会存在安装不上声卡驱动问题,提示找不到“HD总线”相关提示错误信息。
天逸Y200 S-Video问题
问题描述:
天逸Y200在切换S-video端口输出时,会出现失效的情形。
昭阳S620主板快捷键问题
问题描述:
昭阳S620 使用的原主板缺货 (联想物料编号:11007164);客户主板故障后,备件中心发过来的替换主板 (联想物料编号: 11007987),换上去后键盘上的快捷键都与原先的不一样了;此外,11007164的主板使用NOVO键可以开机启动到一键恢复,11007987 无法实现开机动作;进入系统后,11007987的主板上使用NOVO按键变成了音量调节键。
昭阳S650/天逸F20电流声
问题描述:
昭阳S650/天逸F20开机进系统后, CPU在C3至C4状态切换时,其供电电路中的电感工作时发出的噪音。键盘左上角能听到“吱吱”轻微的电流声(左边内置喇叭处)。
接上~~~
昭阳S650/天逸F20 UUID问题
问题描述:
昭阳S650/天逸F20机器默认UUID值都是:“555…”,在进行网络安装(金融,保险等行业会用到此安装)时,系统会以UUID来对计算机命名。这样就会造成UUID相同而冲突的问题,无法实现安装;普通客户不会涉及此问题。
昭阳S650/天逸F20 CMOS密码
问题描述:
昭阳S650/天逸F20机器,在设置管理员密码时无法实现只有在进入CMOS设置的时候才提示输入密码,在正常启动过程中不会出现密码输入提示;BIOS中“verify password when … ”选项下的“BOOT SYSTERM” 和“ENTER SCU”两项均一直为灰色,处于不可以选状态。
旭日125F/昭阳E280S 光盘启动
问题描述:
旭日125F/昭阳E280S (sis芯片组)用带中文界面选项的光盘启动在DOS下无法选择。
旭日125L/昭阳E280L游戏界面
问题描述:
旭日125L/昭阳E280L(INTEL 910GML芯片组)在运行《征途》游戏时画面显示不完全,登陆游戏时 “登陆”和“退出”相关选项显示不全;进入游戏后,游戏界面也不完全显示;此外,还有蓝屏重启等相关故障。
相关机型按键失效问题
现象描述:
客户反映相关机型在玩游戏时,会遇到个别组合键按下去后,某些键不起作用的情况;例如在CS游戏中,如果先按住“L”键,再按下“SD”两个键时不能够实现向右后方向跑的功能;在其它游戏中同样会遇到类似情况。
昭阳E660/E680安全方案
问题描述:
昭阳E660/E680客户反馈开机进系统慢,应用程序窗口打开缓慢。此时在“Windows 任务管理器”->“性能”里(同时按下Alt+Ctrl+Del键即可进入该页面),查看CPU占用率为100%
如果此时卸载随机“FP(指纹识别)安全方案”软件后,CPU占用率恢复正常,系统运行正常。(此故障有可能发生在联想昭阳E660,E680系列配置指纹识别的机型上)。
旭日125&昭阳E280/E660声卡
问题描述:
旭日125&昭阳E280/E660系列,部分机型存在右喇叭异音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1、开机、关机过程中右喇叭发出“papa”声;
2、按“MUTE”键,右喇叭发出“papa”声;
3、按Fn快捷键调节音量大小,右喇叭发出“papa”声;
4、左右声道测试或听音乐时,右喇叭声音效果较差,有杂音。
天逸80/80A电量消耗
问题描述:
天逸80/80A关机状态下只接电池,12小时内耗电量达到20%,而且关机状态下机器发出电流声。
天逸80电视卡问题_1
问题描述:
天逸80/80A电视播放有图像、无声音;客户外接有线电视后,画面显示正常,但是没有声音;播放其它视频,音频文件,图像和系统声音都正常。
天逸80电视卡问题_2
问题描述:
天逸80/80A电视播放电视播放画面不清晰,严重时画面出现“马赛克”等方块图形,系统播放其他视频正常。
天逸80电视卡问题_3
问题描述:
天逸80/80A使用随机电视播放软件(PowerCinema)播放电视时,节目声音有回声,即:第一遍声音过后,间隔约0.5秒后会有同样较小的声音重复
天逸80电视卡问题_4
问题描述:
天逸80/80A用户通过有线电视收看电视内容,声音和画面不同步,声音要快一些(大约3~4秒),所有频道都是该现象。
天逸100/200内置摄像头
问题描述:
联想天逸100/天逸200笔记本,客户使用腾讯QQ等相关视频软件聊天时,有时会提示找不到笔记本内置摄像头相关报错信息;具体故障为,通常第一次打开视频软件,能够进行正常的视频聊天;如此反复开启,关闭视频窗口(和不同或同一视频聊天对象反复打开,关闭视频连接),则有可能出现报错
天逸100/200内置摄像头
在出现故障现象的情况下,关闭QQ聊天软件,使用BisonCam摄像头驱动自带的视频软件,也会有相同的报错,即提示摄像头设备已被占用的报错信息:“未能创建视频预览”(不同的视频软件提示的信息可能不相同)。
天逸F40/F30人像识别
现象描述:
天逸F40,F30在闲置5分钟之后,在进入系统时会自动提示要求核对人像或者需要输入密码;开始怀疑为用户设置了屏保并选择恢复待机时输入密码,后经发现是人像识别软件具备在开机自动加载“实时监控”,会在闲置数分钟后自动锁定机器 。
共享显存容量问题
问题描述:
天逸F30笔记本,右键单击桌面->属性->设置->高级-> Intel GMA Driver for Mobile,打开显卡属性页,之后单击“图形属性”,点击“信息”按钮,看到 Maximum Graphics Memory一项后面是“64MB”,但是宣传单上说此机器支持最大128M的显存,询问时候机器故障,如何处理?
天逸F30录音问题
问题描述:
天逸F30&F30A客户反映在使用麦克风录音的时候,笔记本的喇叭(含笔记本内置和外接喇叭)没有同步输出录入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某些外接电视卡(通过麦克风录入声音信号),就会无法在看到图像的时候,听到声音(昭阳E290/E680系列声卡型号和天逸F30系列相同,但不存在此问题)。
昭阳E280S/旭日125F AutoCAD
问题描述:
昭阳E280S/旭日125F机型使用AtuoCAD软件或者其它CAD制图软件,细实线(CAD中线类型的一种)无法正常显示,但可以正常选中操作。
昭阳E280/660&旭日125 屏轴
问题描述:
旭日125系列/昭阳E280系列/昭阳E660系列屏支架可能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生断裂,并且可能导致LCD Cover、屏前框出现断裂。
昭阳E280/660&旭日125 AU 屏
问题描述:
E280系列/E660系列/旭日125系列使用的Au “B141XG09” LCD 会亮线问题
旭日410读写卡驱动
问题描述:
旭日410L机器接入SD卡死机,安装旭日410L自带或在网上下载相关的读卡器驱动也死机。
旭日410&昭阳E290/E680快捷键
问题描述:
旭日410&昭阳E290&E680系列机型,按下机器开机板上的“禁音”等快捷键按钮,不能够实现相应快捷功能调用;同时,也不弹出相应指示图标,而是弹出如下图示的电脑图标! 同样,键盘上“Fn+X”的一些蓝色组合快捷键也会有相同故障现象。
旭日410A音乐播放
问题描述:
旭日410A双核使用Media Player最大音量放音乐,并使用“组乐”随机显示可视化效果,在窗口和全屏模式切换时音乐卡或死机。
Broadcom网卡问题
问题描述:
昭阳E290/E390/旭日210/旭日410/旭日420系列机型,使用ADSL拨号上网,直接拔掉网线后系统死机,鼠标没有任何反应,必须强行关机重新启动系统。使用本地宽带网络环境上网正常,另ADSL拨号掉线的时候主机也死机。
天逸F40自动断电
问题描述:
天逸F40系列机型,运行中发热量大,工作一段时间后自动断电,如果再开机运行,断电的间隔时间会更短,其中天逸F40A更为突出。
天逸F40 CMOS问题
问题描述:
天逸F40系列机型,机器系统时钟有时候会停止,或开关机时, CMOS时间会回到默认值情况的问题,此外有时候开关机造成开机无显示的情况。
天逸F40机壳问题
问题描述:
天逸F40系列机型,部分时期机壳存在容易断裂等相关故障的批量问题,在拆装的过程中会导致非人为造成的“非损”故障
天逸F40硬盘密码问题
问题描述:
天逸F40系列机型,在设置硬盘密码时,如果对系统进行“待机”,“休眠”相关操作,当系统“恢复”时,则有可能间歇性出现“蓝屏”报错的现象。
天逸F40键盘问题
问题描述:
天逸F40系列机型,其内置键盘的右上角固定不是非常到位,在做录入操作时,感觉会有“塌陷”的现象。
E290/E680/XR410播放音乐问题
问题描述:
E290/E680/XR410系列机型在正常播放音乐时(系统音量调节至最高),播放音乐会有停顿现象,音乐声会间歇性“卡”住;随机系统及自带播放器(Media Player 9.0)及其他音乐播放器、不同版本仍有此类故障。
昭阳E390/XR420 AU屏漏光
问题描述:
昭阳E390/XR420机型部分采用AU厂商的液晶屏,此类型号的液晶屏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如:屏保设置->选择“空白”,点击“预览”),会有“漏光”的现象
昭阳E390/XR420休眠开关
问题描述:
部分昭阳E390/XR420机型,会较高概率出现开机“不加电”的情况,此类故障非主板等相关部件导致。
Conexant 5045 HD 声卡
问题描述:
天逸F30,昭阳E290/E680,XR410系列使用Conexant 5045 HD Audio声卡芯片机型在使用QQ等相关娱乐聊天软件时,无法实现“播放本地硬盘音乐给对方听”,其他型号的声卡芯片不存在此现象。
天逸F50内置喇叭杂音
问题描述:
天逸F50系列机型,在播放音乐时,内置喇叭会伴随杂音,杂音大小随着系统音量的增大而增大。
盛事达2 PIN适配器连线
问题描述:
此电源线在插入适配器的时候,仅仅能插进一点,无法保证电源线和适配器紧密的结合,而良品电源线可以较好的接入。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两个联想本
旭日150 USB口无提示 5V正常 所有的D-=3=636 D+=633 阻值应该是没问题 USB口失效
旭日125F 档79 无显示 应该是档内存或显示了~
请路过的兄弟们提供一下解决方案~

网友:
看时钟IC有没有48MHz输出,如果有输出大部分是南桥有问题。特殊情况有以下几种:
南桥内部的USB控制器有一个1.5V的USBCore供电和一个3.3V的VCCPUSB供电,打南桥背面的小电感和0欧电阻,都有电压就没有问题。
R317为USB基准电阻(具体作用说不清楚),这是一个22.6欧的精密电阻,开路或阻值变大会影响USB,但是起码是有提示的。
RP4(10K)为USB OC信号(过流检测)的上拉电阻,开路会引起一个或多个USB不能使用。
旭日150所用的Insyde BIOS用量很小,无从得知它的代码究竟是什么意思。

网友:
150F档79无显示的话应该是显卡,集成的话先排除内存后接直接做北桥  不过最好先判断是不是 亮了没显示 按 Caps lock 看灯变不变

网友:
档79刷BIOS后解决了~ 回头上我的号把BIOS传上来!

网友:
到位`~~
           想知道  E280L 有时候有待机电压`有时候没有电机电压   是么回事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