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主板换完电容后ps/2鼠标键盘不管用了

楼主(2008-03-04):
为什么我的主板换完电容后ps/2鼠标键盘不管用了但USB键盘鼠标管用

网友:
你换的是哪里电容啊? 键盘灯亮么?请在本论坛查找关于P/S口的一类资料啊  ,请LZ把问题说清楚点可以吗?

网友:
那你修PS/2口呀.按维修流程就可以.看供电电感还有就是看滤波电容是否变值或击穿.

网友:
首先看看供电有没有,在就看看。DATE  CLK  。的阻值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