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ACER开机亮几秒

楼主(2008-03-04):
今天遇到一ACER液晶,四灯管,开机亮几秒就暗屏,指示灯正常亮.拆机发现有两个在一起的C5706坏了.换两好的C5706后才发现它们的B,C短路,像这样的一般是还有哪坏了?

网友:
控制12V的那个场效应管看了没有,B,C短路应该查一下那部分电路,问题应该出在那

网友:
控制12V的那个场效应管我记得是一个八角的场管,如果这个坏了可以用9024代替吗?

网友:
你换后是不是通电了啊!通电也可能又烧了。拆下2个管再测还短路吗?如果是通电引起它有坏了的话!那就是后面的升压电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症状和BENQ的FP71G一样啊,多数是最先虚焊引起的,那肯定有四个东西坏了,一个场管FU9024N  一对三极管C5707,还有后边的电感同时也损坏了,可用跳线直接代替。换上之后注意检查板子是否还有其他虚焊点。这种显示器多数是由于虚焊引起的

网友:
我现在改成两灯的用了,现在正试机。不知道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