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主板跑85并有一短声

楼主(2008-03-04):
我有一台电脑显示器没有显示(显示器是好的),电脑的主板是AUSU  P5AD2-E。插上诊断卡后,诊断卡上显示D0--D1---D5---2A-----85---00。
诊断卡上出现2A时会发出一长三短的叫声,诊断卡的数字跑到85时也会发出一短声。有时诊断卡上的数字就停止在85。键盘灯已亮起。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显示,显卡是ONDA  GF7100GS   128MB
请各位朋友帮忙诊断,这片主板有没有问题,需怎么处理?多谢大家!

网友:
看情况是抓不住显卡~~~~~~~~~~~~~~~~~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清理显卡插槽或换显卡试试

网友:
"一长三短"显卡也..........
1,换显卡
2,洗PCIE
3,NB
4,BIOS

网友:
多谢楼上兄弟解答!请问楼上兄弟,这种现像是显卡的故障还是主板的故障?

网友:
应该是显卡故障多点吧
换个显卡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显卡跑不过去,显卡接触不良,或显卡有坏点。

网友:
不是说太基础的帖子不回复吗,这样的问题也这么多人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