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C1后重启

楼主(2008-03-04):
今天拿到一块顶星845主板上主板诊断卡跑C1就反复重启。。谢谢各位大侠给解答一下

网友:
检查内存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启动的时候内存个供电正常

网友:
没有换内存试过吗
刮刮槽
电压正常的话 这样做一般就能解决把

网友:
说明检测主板内的高速缓存遇到问题!

请检查主板的高速缓存相关电路!

网友(2010-03-28):
刷BIOS应该可以吧

网友:
以前修过几块板,不过内存,或者是内存重启,一切条件都满足就不好用,后来经大师傅指点换14.318和谐振电容就好了,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2012-09-30):
不用想了,显卡问题。。

网友:
C系列一般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2012-12-13):
今天也碰到这个

网友A(2016-03-25):
是的,我也跑到了,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也跑到了,是什么问题啊

查一下内存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