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改两灯

楼主(2008-03-04):
1.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今天修到一个17寸杂牌液晶,亮一下就暗屏,我经过测试是高压板故障。我发现高压板上的一个三极管烧坏了,更换了这个三极管后还是故障依旧,我又继续查,发现高压包坏了一个,我想还高压板还得需要成本,我这个机器是给用户修过的还没过保修期呢。说以我想给它改成两灯只用一个高压包,就是说高压板上两路给它改成一路,坏的那边不用了。
2.我取屏的四根灯管的两根(屏的上面一根和下面各一根),给它插到高压板好的那一边上,这个高压板用的震荡芯片是1451的 ,1451的15脚是保护脚,所以我把15脚对地,这样改好后开机拷机一段时间后一切正常。。哈哈省了一块高压板钱!!!!!!!!!

网友:
这样能用久吗?知道的可以说下.谢谢.

网友:
呵呵,LZ高啊!我听有很多厂家都这样做的。但目前有很多芯片,也不知道那个脚是保护脚啊!有没资料啊?

网友:
这样都行啊!高手啊,要想你学习啊,节省成本!

网友:
楼主这样改后,亮度和原来有大差别呢?

网友:
没有保护功能了不安全.亮度也差些.我一般是改反馈.

网友:
改了后我想亮度不会好,图像明暗不能很均匀吗?

网友:
会不会有安全的隐患。。
这样改图象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这样改没问题的,亮度一点都不会比四灯的差,只是可视角度有一点变化,但是,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保护脚是如何查出来的?保护有何作用?17寸的影响不大,22寸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可以改,通用高压板的保护功能就不完善,不接灯管照样吱吱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