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7寸纯平的故障...吱吱响

楼主(2008-03-04):
一台LG 775FT纯平,高压包损坏,更换后有图像,但吱吱异响非常大.
客户说这台机以前是吱吱响,响几天后就不亮机了.

断开二次电源,接上假负载,电源电压正常,异响亦消失,证明源头在行电路

测量过逆程电容和S校正电容正常
电源整流二极管正常,二次电源滤波电容容量正常
高压包各电压输出脚二极管测量正常,二极管档测试无短路.

现在真是头痛了.

网友:
会响的只有变压器,电感这类.还有就是电解电容将爆炸时会响.

网友:
是不是行反馈到电源的线要交换一下-------

网友:
300V滤波电容坏了电源就会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仔细听过,感觉是行包在响,,,~~~`

网友:
请检查行管与行幅调节管

可以检查一下行管与行幅调节管,以前试过是由行幅调节管TIP122的E极虚焊导致高压包有吱吱向,且伴随有行幅变窄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兄弟,已经查过,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异响较大,所以也不敢长时间通电,只是看到图像就关机了

网友:
FBT的磁芯对的不严或者里面断裂也会有响声的,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你仔细看看,不行的话代换FBT

网友:
回复 网友C:

根据客户的反映,就是异响几天后烧了行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行包是刚换新的。真是无从下手了!!!!!!!!

网友:
我今天也会到了2台有...吱吱响的,一个是三星788DF的,一个是AOC77什么的.三星的是一个线圈的问题,用胶粘了就好了,还有一个还没有搞好

网友:
是不是行反馈到电源的线要
交换一下-------越星

我看是这样,你可以试一下,换行输出变压器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现象,一般高压也不回正常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楼上各位兄弟!

原因是行管C极到行包的一个TOP22装封的二极管有轻微虚焊所致!
它躲在低板固定支架下面,整块低板拆下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