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精英RS482-M主板故障急救···

楼主(2008-03-04):
我在二手市场配了一块清华同方OEM的精英RS482-M主板,Athlon 3200+ (939)的CPU,开始在店里能点亮··~可回来就出问题了 ~却怎么都点不亮,问了店老板说是电源的问题 ,试了4个机箱电源才点亮主板~~~可接下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开始主板能点亮,也能进入到系统~·!可只要你一关机或是重启电脑,主板又给点不亮了~~!这时只有把COMS清零,又才能点亮主板·但却不能设置COMS参数,只要一动参数保存又会出现上述情况`今天专门拿到老板那里看了~·他也给搞迷惑了~·重新在精英的网站上下了BIOS刷新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另换了一块BIOS芯片重刷了还是上述的问题,只要一动COMS设置后保存或是进入系统后重启又都点不亮主板,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COMS清零~·(老板也无可奈何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可每次都要这样做,也不是办法啊~·请高手们帮帮忙吧~~·

网友:
老大都去哪儿了啊???
帮忙解决哈呀~

网友:
刷下BIOS再看看!!!!!!!!

网友:
桥有问题了,是NF3的吗?还是NF4的呢?

网友:
楼上说桥问题,大概也没修了,叫老板换一块给你。

网友(2009-01-05):
我的一块939的板子和你一样的故障,不过我的是MSI代工的,板子上标的型号是MS7191 V1.1,内存插槽旁边型号标的是RS482M2,刷V星网站的MS7191BIOS后故障即为CMOS清零才能开机,后来死马当活马医刷了MS7094(好像是这个型号)的BIOS可以正常使用,但板载网卡找不到。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估计应该不是桥虚焊的问题

网友(2009-08-01):
我遇到的是新故障:
主板是RS482-M,ATI的芯片组,只要用GHOST系统盘装过之后就不能进入第一次的系统初始化,强行重启后进入系统进程CPU的使用率为100%。经常开机走到XP滚动条后一闪,就灰屏了,像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进入WINDOWS桌面了。。
郁闷。。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单桥的??????。可能是桥的问题。。麻烦楼主写明白一点

网友(2009-09-24):
是双桥的     可能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六楼的问题找不到网卡,你可以下载一个主板主芯片的驱动重安装应该能找到网卡了。。NF4的板我多数都是这样解决网卡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