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RSMRST的问题

楼主(2008-03-04):
请问IT8712哪里脚是提供RSMRST信号呢?我看PDF里面没有找到?

网友:
8712在设计上就没有,你当然找不到啦.

网友:
谢谢HardMan 先生,请问采用8712的主板,南桥RSMRST信号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网友(2008-05-10):
RSMRST信号    是什么信号啊?

.

网友:
RSMRST  是通知南桥5V  3.3V电压以就绪

网友:
IT8712F芯片上面第85脚就是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