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L激光打印机进纸时有时一次进两张纸

楼主(2008-03-04):
我的HP 6L激光打印机在打印时有时会在第一张纸进去四分之一或一半时会跟进第二张纸,造成卡纸现象。我将里面的橡皮搓轮用砂纸轻微的打毛可用不了多长时间又不行了,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或是问题的根源没找对?

网友:
换进纸器啊,换了就好的.

网友:
进纸器都换,也太大动劲了吧,HP-6L用久了都可能,我说的是久不久的会出现。

网友:
我试过把分页板换了,就可以了 不防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是HP比较早的产品到这个年头分页器肯定废了换OK

网友(2008-04-13):
进纸器,坏了把???

网友:
看搓纸磨损的严重 不严重跟换分页器 严重一起换

网友:
先换分页器是在不行了就换进纸器那写东西呀都好找也很便宜

网友:
进纸器和分页器那里有呀,我的打印机老早是这个样子了

网友:
换搓纸轮.辅助搓纸轮.分页器.保你什么问题也没了.
6L的机子都是差不多十年前的机器了.出纸问题最常见了.要想不返机一步到位!

网友:
把搓纸轮换了就可以了,或者试着换一下搓纸轮的方向

网友:
谁说那些东西不好找呀只是价钱的问题嘛!我有个老表再哦做打印机货厂什么样的打印机都有特别是6L的还有针式的他那没少过几千台很多做打印机的都上他那那货呀能不好找吗1600K/K2/K3/K3+还有300K/K+还有670K还哟富士通的8300/8400E/8500等等/5400/6400/5530/5330/3200+/南天的很多很多价格也是非常便宜呀

网友(2008-07-22):
换搓纸轮.辅助搓纸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