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f706有通病吗 我碰到好几台一样的问题没修好

楼主(2008-03-04):
TCL mf706有通病吗 我碰到好几台一样的问题没修好 一上点就保护 电源没输出 电源模块二脚供电波动 一天我换了电源模块二脚电容 不知道啥原因高压包附近的250U 22UF电容冒烟了 在测量高压包短路了 确定高压包坏了 还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好象电压有高压一秒就保护 电源不输出电压了 是哪保护会造成不输出电压

网友:
TCL的虚焊是比较多的,一个是变压器,一个是行电路部分,首先补焊,然手在来查找故障点。

网友:
我看你最好是上假负载~~测量下开关变压器输出的电压正常否先~

网友:
很多是高压包坏的,行管不工作二次电源的电压就会升高,把250V/22U的电容炸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高压包好了 谢谢大家  两台都是高压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