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修内存用什么主板检测好呢

楼主(2008-03-04):
今天碰到了个怪现象,一RAMOS DDR333 256M 双面条,这个内存在INTEL 845主板上报警点不亮,在一SIS 主板可以点亮,而且用MHDD4,5测毫无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mhdd4.5右以测内存,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高手啊MHDD是测硬盘的,RST才是测内存呀。

网友:
你们理解错了,他说的意思是在SIS板子上,运行MHDD等软件时,内存都很正常!如果在INTEL板上报警,但在SIS板上使用正常,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为内存SPD出错了.得重刷内存的SPD信息!因为SIS板是不检测内存的SPD信息内容的,因此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2008-05-11):
这个主板没有区别的。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网友:
MHDD无法测出内存的好坏。
发现一个与SPD无关的现象:即使SPD是好的,如果内存的错误过多的话,INTEL的板依旧不通过,但是在SIS的板上是可以点亮的。

网友:
用AK32可能

网友(2008-07-07):
条子兼容性不好吧....

网友(2008-09-30):
呵呵,这个就是内存的兼容性有问题啊。我有个硬件渠道的群里,群主就卖过类似的内存,可以在AM2的主板上正常使用的KINGSTONE内存,但是却不支持其他类型的主板

网友:
重新刷一下SPD,SPD内容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