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没有电源

楼主(2008-03-04):
一台联想LXB-L15液晶没有电源板,电源盒是空的,有个接插件上面是四根线,颜色分别是黑、黑、红和黄,请问红和黄分别是多少∨,谢谢。

网友:
楼上的老板~~LZ说没电源板啊~~

网友:
意思没有表达清楚呀,是液晶显示器的电源吗,用的是外置的话是12V,如果集成在机器里面的就是12V  5V

网友:
把黄线接12V红线接5V,屏会亮没显示,是不是电源电压不对,红应该接12V黄接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