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精英的p6ipat无触发

楼主(2008-03-04):
精英的p6ipat,815ep,送修的时候有2个维修痕迹:门电路芯片、io芯片
检查发现io芯片很多针脚焊接在一起,所以干脆换了io
接电源不触发,3.3vsb、5vsb正常, PCI A14 有待机电压
短接开机键,绿线没跳变,没反应
短接绿线和地线,主板通电,post卡无码,除 IRDY 和FRAME 灯外,其余指示灯都亮
摸,南北桥不热、io不热......(没有发热的芯片)
停手,想想......既然修过了,把门电路芯片也换,不行。
查,主要问题是pci 14 对地只有10多欧 (正常的板300多欧)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请教各位维修方向(io?晶振?门电路?)
(莫非sb完了?)

网友:
pci 14脚 对地R只有10多欧的话,一般是提供南桥待机电压的稳压管(1117,1084),mos 管,还有门电路,先换这些在量pci a14,如果还是这样,基本可以说是SB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我检查一下,今天停了一天的电,到凌晨才有电...

网友:
(新手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莫笑  重在学习)
LZ 你的 问题解决了吗   确认是那的问题了吗?
我这也有块P6IPAT的板子  通电后主板灯亮 ,但不能启动 ,上个强制通电那种电源,插上电就启动,机器工作正常,但不能关机了.....我这板子是不是可以断定是 门电路芯片 的问题!

请有 经验的 老师指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解决,今天把南桥附近的小管全部都换了,还有一个排阻(好像是RN76),有一对脚短路,换了还是不行。
还是pci a14 的电阻问题......南桥内部有轻微的短路(微热)
找不到方向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