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修U盘的数据恢复

楼主(2008-03-04):
一个512M 的优盘,故障为指示灯亮,不认.
找了一块同样型号同样容量的优盘,把坏优盘上的flash芯片换到好优盘上时,只能把文件列出来,但是内容乱码.
又把原来的坏优盘恢复回去,把好的优盘上的主控芯片,换到坏的优盘上时,文件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有一点疑惑,为什么把flash换到同型号同容量的优盘上数据会不能正常读取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兄弟厉害啊,这样的盘都要搞,佩服。至于你说的故障我也想不透

网友:
我都是直接更换主控的~
个人感觉楼主第一次应该是焊接工艺有问题!

网友:
高手,楼主的这个经验是个不错的收获!!!!!!!!!!!!!!!!

网友:
应该是吧,第二次焊接时最初时打不开盘符,加焊后问题解决.

网友:
一般能找来一样的U盘都是用楼主的方法但是焊接注意点工艺

网友:
学习。还没搞过U盘 。所以不是很了解 。

网友:
能焊接这个的都是高手啊  !我温度控制不好!

网友:
应该是焊接不好。对于U盘的数据恢复也可以使用不同主控的IC,提示格式化后,再恢复。

网友:
问楼上个问题,“提示格式化后,再恢复”   都被格式化了怎么回复啊

网友:
LS 楼上的。。格式化恢复。也是恢复的一种手段。
做多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啊~有时候是必须格式化才好恢复~~~

网友:
格式化后才真的能恢复,不格式化的话会很乱,好多文件都不能用。

网友:
不同的主控所支持的FLASH也是有讲究的

网友(2008-04-08):
现在我手上的这个创见U盘灯不亮,测主控旁边的电感为0.34V,没看到那个5V转3.3V的转换器.

网友:
我搞过金士顿的,一样的主控,不一样的FLASH,换主控和FLASH都可以,小东西要注意焊接质量.

网友:
我也做过,一般来说,都要注意焊接的质量,尤其是主近芯片旁边的小电阻和小电容,一般来说,只要是同样的主控和同样的FALSH都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