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修,无法下手

楼主(2008-03-04):
今天修一块技嘉的板子,插电源,不触发的情况下,南桥温度正常,点开机,无反应,经测试,给南桥供电,及内存共电的1117,1084 G,D级短路,但拆下来,测1117,1084正常,测南桥旁的几个电容,有两个短路,可能不可能是南桥问题,如不是的话,应从那方面着手测试.

网友:
POWER ON有电压没呢 有的话  在看1.5V对地不 如果不对地的话  就打POWER ON的阻值 还有绿线的阻值 如果正常  就考虑IO 最后才是SB

网友:
power on电压只有0.7伏左右,不正常驻,绿线对地阻值400左右,

网友:
IO  又是IO  焊工怎么样
维修的话 最简单的也IO拉

网友:
i/o可能吗?我认为不可能呀,这也可能?

网友:
那你认为是什么呢  你认为的你动过手没有呢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试哈IO

网友:
1117 及 1084 是 LDO (LOW DROP OUT) 稳压块, 从左到右 脚位分别为 ADJ, OUT, IN 那里来的G, D ???

LT1117 1084.rar

网友:
支持楼上
其他几位不客气的说应该滚回新手区看帖~

网友:
明显是南桥问题,这个还用讨论吗?1117同时也是给南桥供电的

网友:
反正我老师交的
只要南桥周围小电阻有短路
基本确定南桥有问题

网友:
论坛上所说的,adj可以看成g,out,可以看成d,in可以看成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