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数据恢复硬盘开盘全过程 (图)

楼主(2008-03-04):
现在,硬盘的容量越来越大,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硬盘的脆弱使得他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又没有及时备份,后果将是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幸好,目前在国内出现的一个新兴行业"数据恢复",使得我们遇到数据丢失,病毒破坏,误删除,误ghost,硬件故障...等不幸后可以极大地挽救重要数据,从而减少损失.
  今天介绍的是大家最为关心,最为好奇,也很少见到的硬盘开盘更换磁头处理.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磁头与盘片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数据是以磁记录方式存储在盘片上的,读取和写入都靠磁头来完成.然而,磁头并不是贴在盘片上读取的,由于磁盘的高速旋转,使得磁头利用“温彻斯特/Winchester”技术悬浮在盘片上.这使得硬盘磁头在使用中几乎是不磨损的,这使得数据存储非常稳定,硬盘寿命也大大增长.但磁头也是非常脆弱的,在硬盘工作状态下,即使是再小的振动,都有可能使磁头受到严重损坏.由于盘片是工作在无尘环境下,所以,我们在处理磁头故障,也就是更换磁头时,都必须在无尘室内完成,而且还要有扎实的基本功,熟练的技巧,才能使成功率大大提高
上海数据恢复.
  现在我们就来边看图片.边了解更换磁头的具体过程

首先,开盘需要特定的条件和工具,无尘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其次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还需要医用手套,美工刀,尖嘴钳,直头和弯头镊子,螺丝刀(一字和t8)

这次我们要更换磁头的硬盘是某客户的一个迈拓120g 硬盘,故障情况是工作后不认盘,电机转,有敲头声.首先,我们用美工刀小心地揭开硬盘上的保修标签.

接下来当然是拆除top上的所有螺丝,为了工作效率,外面不是要求很高的螺丝,我们可以用电动起子去卸.

我们小心的将螺丝放在培养皿里,打开top,我们就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硬盘的内部结构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组成硬盘的各个组件,包括底座base,马达moter,磁盘disc,磁头eblk,和已经打开的顶盖top......

打开盘腔以后,我们首先要拆除磁头eblk与主板pcba的连接线.这里,我们就不选用电动起子了,改用手工拆除,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失误而造成的严重后果,盘片是需要特别保护的,不允许有任何物体掉落在上面.

接下来我们来拆vcm组件中的钕磁铁,钕磁铁的吸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要非常当心,左手用力按住盘腔,右手紧握尖嘴钳,将钕磁铁取下.

然后我们需要把磁头从盘片上停靠区移出来,移出盘片,这样才可以将磁头拆下.

我们用一字螺丝刀小心地拆下磁头,用左手按住磁头,避免磁头碰到任何东西.

小心翼翼地手拿vcm,把坏磁头取下.

这张图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120g的迈拓盘有3个磁头,上面两个(并着),下面一个独立的.盘片数目是2片.

取下磁头以后,我们找出和坏磁头同一型号的磁头去更换,我们找来事先准备好,存放在培养皿里的备用磁头.

小心地将其装在盘腔上,尤其是磁头不能碰到任何东西,因为磁头是非常脆弱的,上面的簧片稍微受到力就会变形,一旦磁头变形,即宣告这个磁头的报废.

接下来这个步骤是关键中的关键了,工程师的基本功和经验都体现在这里了,这里失误,将严重损坏新换上的磁头,这个步骤就是磁头上盘片,工程师用镊子将磁头挑开,直至3个磁头全部放到盘片上,当然,磁头数目越多也就意味着难度越大.

把磁头移到盘片上的磁头停靠区

把磁头与pcba的连接线固定好

安装vcm组件......

ok,我们已经安装好盘腔里面的所有东西了.仔细检查一下就可以关上top了

最后一步.安装top,上螺丝当然要注意顺序,不要一次上紧,先对角上齐螺丝,然后在对角依次拧紧每个螺丝......

呵呵,一切的努力终于换来了成果,接上pc检测一下,顺便用耳朵听一下,硬盘已经可以正常认盘了,盘片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挂负盘直接复制数据,如果盘片有问题,我们就需要用软件来跳过坏道恢复数据...

网友:
兄弟!辛苦了!最好是讲点怎么配盘!那是更好!

网友:
我也试过~~不过结果是盘片和磁头报废~~

网友:
在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下操作的,是不是真空的房间下

网友:
太神奇拉,那么最应该注意的操作是什么呢,怎样匹配磁头呢?

网友:
原来拆的不太复杂,我的一个坏硬盘弄半天也找不到门道,这次明白了 感谢

网友:
看眼界了,楼主你在什么环境下开盘的,是不是一般都没有这个环境

网友:
实用的好资料,学习中,谢了

网友:
呵呵,好贴子,谢谢了,借鉴一下!!!

网友:
实在是大开眼界了,楼主辛苦啦/////////////

网友:
“取下磁头以后,我们找出和坏磁头同一型号的磁头去更换”
    请问下同一型号的是不是要求和固件要求一样的了,不懂 ,是不是只要是6Y120L0就可以了吗?

网友:
终于见到开盘了!!!!!!!!!!!!!

网友(2008-04-21):
是什么样的维修空间能做这个?怕修好了用不长久

网友:
高手呀!楼主真厉害,张见识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厉害。无比钦佩!有机会也也搞个旧硬盘试试,只是私人没有无尘环境啊!

网友:
严重支持```
见到了传说中的```
自己需要学习的还很多

网友:
东西呢应该是好东西,但是在最关键的地方还是没说出来怎么做的,遗憾啊。磁头跟盘片的距离只有0。01到0。03VM啊,,哎。。。。。熟能生巧嘛,大家慢慢练习吧,再提个建议,没无尘空间也行,要想知道你有没有成功,在自然条件下也可以的啦,找一块满盘坏道的盘,把它拆了,在装上,按照步骤,装上想知道成功没有呢,很简单,只需要通电,看还认不认盘,要是还认盘的话就恭喜你成功了,要是不认盘就是失败了,继续努力啊,这样的话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个条件去实践吧!。。。。。。。。

网友:
高手  开眼了  学学习习  楼主真厉害

网友:
看了真是感到收获颇丰.不过这各种各样的磁头是否有处买到呢?那样我自己就可以试着修硬盘了.但是33楼说的有道理,磁头和盘片的距离,这个单位是不是微米呢?在肉眼条件下能不能调好这个距离呢?

网友:
实用,谢谢楼主,给大家带来学习的资料

网友(2008-05-21):
坏境,动手能力都要很高啊,特别是放磁头的时候特别难

网友:
那么最应该注意的操作是什么呢,怎样匹配磁头呢?

网友(2008-06-25):
高手 请问在什么环境下换的哟

网友:
能详细介绍一下维修环境么?

网友(2008-08-04):
好啊,图片清晰,步骤分明

网友:
一般个人没有这样的条件的,修盘不如研究恢复数据的

网友:
小心事情.....装磁头的时候太难了.

网友A:
这样多可以,不是开盘需要特殊的环境吗?

网友(2008-09-06):
原来是这么换磁头的啊!

网友:
见识到了传说中的无尘空间,还是高清拍照的,谢谢楼主的无私啊

网友:
安磁头这个活要非常的细心,要不盘片和磁头都会出现危险。。。

网友:
这个好玩啦,不过一定要注意平衡就是啦!嘎嘎,不然后果就是磁头报废!

网友(2009-03-05):
最麻烦的就是无尘了,怎么弄个无尘室出来,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
把空气吸干,就无尘了。

网友(2009-05-20):
技术要求太高了 像我们搞维修的哪里去找这种无尘工作室啊

网友:
要是能做得像磁带一样拉出来玩玩再缠好还能用就好了

网友(2009-07-07):
对数导剧恢复更好的了解

网友:
太强悍了,先不要说无尘空间,单是磁头和盘片的距离调整的事,用肉眼是怎么办到的呢?

网友:
给我拆 估计修几个 坏几个?

网友:
本身碰到很易接触碰撞,楼主如何解决的,没有看到呀,不会你拆碰头的时候就是像取坏碰头那样,让上下两个碰头直接接触?
对盘体有几个磁头,6Y系列可以直接看出来,SN的第三位就是实际的碰头数

网友(2009-09-22):
你在这种情况下能开吗?你没有用无尘室既然这样.那你就是对客户不负责呀?希望你以后注意呀?

网友:
好顶了,放磁头的那点能再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
昨天发了块120G 到南京雷超开价800块~~ 还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技术下次有开盘找你啊

网友:
我也更换个一次磁头,但不成功。

网友(2009-10-23):
技术中的技术,先得有个无尘的工作室,合适的开盘工具,高投资的修盘工具硬件软件,还要精通技术,这也怪不得收费不高不行了

网友:
原来硬盘是这样子,今天终于见识到了,谢谢楼主!请问无尘的条件多严格?不可能是带手袋就可以吧~

网友(2009-12-06):
在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下操作的,是不是真空的房间下
引用 网友B:
呵~
真空的房间下,你是不是还要背个氧气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