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我的万用表充电电池

楼主(2008-03-04):
DIY-01 我的万用表电池

搞电子产品维修和电子产品研发的同志们都少不了一样最基本的工具:万用电表。而今,数字式万用表又以其测量的高精度、低廉的价格、方便携带等优点,占据了绝大多数技术人员的工作台。随之,一个小问题产生了:万用表电池太不经用了!比如以前的我吧,用的是某牌的DT9205表。9V的普通叠层电池,三块钱一节,一个月不到就得换一节!浪费钱不说,还挺麻烦。没办法,用的勤啊。长此以往,我是承受不了啊。怎么办?请看下面的改装:
请准备好下面的材料:棒棒胶(热熔胶)一条;废9V电池一个 ;美纹纸(胶纸)一卷;两节MP3用锂离子电池(要求必须容量相同,最好外形都一样)——这很容易得到,我用的就是早期的火柴盒MP3内的条形锂电池,电压为3.6V。实在找不到,可以去买两节新的,只要能装入万用表内就行;细红、黑焊接线各50厘米长。工具有起子,偏口钳,尖嘴钳,电烙铁等等,反正越多工具越好使。

操作步骤如下:
1. 用工具小心地拆开废9V电池,保留电池的搭扣及焊片。注意不要伤着手;

2. 将一块锂电池的红线与另一块电池的黑线焊接起来,再用绝缘胶布包起来;

3. 将两块电池剩下的红、黑线分别与拆下的9V电池的搭扣的焊片焊接起来,注意区分正负极。9V电池上的两个搭扣,个头较小的接电池正极;另一个分成六瓣的搭扣,接电池负极;

4. 将电池组用胶纸裹两圈,注意放好线头。(我的理念是:不仅要好用,而且要好看。)再将电池搭扣在电池组合适的位置上,用棒棒胶粘起来,一块万用表可充电的锂离子电池就诞生了!

赶快接到万用表上试试吧。

不行?不会吧!我的万用表就用这个电池,而且做了三块,非常好用。其中一块大的,充满一次电,用半年;最小的,也用三个月。

可能看过上面文章的同志们,有的有这些疑问:
1. 9V的电池。用两节3.6V的电池串起来替代,也才7.2V,万用表能正常工作吗?锂电池满电是4.2V,因其内阻低且自放电很小,所以能用较长时间。
2. 那这样的电池组充电咋充?可用维修电源充电。将电源调至8.4V,控制充电电在0.5C,直至电流接近为零,且电池组端电压稳定在8.4V上下即可。如没有维修电源,可在电池组上加装三个触片,分别连至正极、负极、公共级(上图中间的电池就带有充电触点)。使用手机万能充电器充电,只是要充两次。
3. 电池的选择标准是:在确保电池组能装入万用表的前提下,电池的容量是越大越好。

网友:
高科技,这样也行~~~~ :L :L

网友:
我是直接用7809做了个9V的稳压电源给数字万用表供电,反正是固定使用,不会拿着到处跑,觉得很不错。

网友:
在我们这里有卖这种9V充电电池的,25元,还有配套的充电器卖

网友:
不用专用的充电器。小心充爆了

网友:
楼主 小心充爆啊。。 来个电池门事件。。。

网友:
都很强呀,7809都用上了。不简单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有才了,我的也是费电,正准备做呢,是用7节1.2=8.4V外挂

网友(2009-03-03):
LZ电池还是用东西装起来好点
昨天看新闻有个小姑娘在家玩手机电池
后来爆炸了
左手炸掉了
小心

网友:
晕。我的DT-92058用了2年也没换电池啊!

网友:
现在有充电电池又不贵,买一个不就行了,整这么麻烦干啥?都开店了还在乎这点小钱呀!呵呵!

网友:
这个不好!不用保护电路容易出问题!

网友(2009-04-07):
那样做有点危险,容易引起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