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4500-6AL的问题各位高手帮帮我

楼主(2008-03-05):
我的一块XT4500-6AL这个板子,为什么每次关机后,在开机一直不亮,总是要按重起键几次才能点亮。这是什么原因!是那个地方有问题呢?应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板子不能自动复位,查灰线的电路。 :)

网友:
查一下你的板子上的电容,把不 顺眼的电容全部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