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液晶的维修过程

楼主(2008-03-05):
接修一台19宽屏的明基显示器,鼓掌是刚开机屏上全是各种颜色的竖条,烧十几分钟后就正常了,只要不关机就一直正常.打开显示器外壳后,看见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有两个电容鼓包了,以为找到故障了,可换了这两个电容后,故障不变.还好我这还有一台一样的显示器,代换驱动板故障不变.现在知道是屏的问题了,小心坼开屏的屏蔽板,看到了屏的电路版,首先在故障出现时量上面的两个1117的稳压块,一个1117-33的电压输出3.3V正常,另一个1117-18的电压从0.7V在慢慢的上升.好了就是这个1117-18坏了,换后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实例,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真要好好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虽然我还没有看到过这种问题

但是楼主说了,下次看到了就知道方向了

网友:
呵呵 才知道液晶也用1117啊  还以为主板用的多呢

网友:
哇,屏都可以修了,好经验,有前途啊~·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借鉴,我们一般修这个看到有各种竖条或横条基本确定是屏线坏,一般我们大致检查一下就宣布无法修复,在这里学到了,谢谢版主!

网友:
大家要说说交流``把各自平时的经验拿来分享``那大家进步才快```

网友:
不错,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好经验啊,换1117的时候可得小心的了,碰坏了板子,屏麻烦大了!呵呵!!!

网友:
学习了 最好    有图看看吗??????????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支持了,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不过修好还是要拷机一段时间在看、

网友:
看来搞维修还是要胆太心细啊.

网友:
不借的经验,谢谢楼主的好贴.学习中!!!!!!!!!!!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啊。屏都修好了。经验又学到了

网友:
也就是屏IC供电首先异常造成的工作异常,好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