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电源一次电压高

楼主(2008-03-05):
       一清华同方17彩显(2005年生产),电源一次电压68V,图纸标50V,频率75时,二次电压138V,电源部分用是G5643D厚膜块,无资料,不知如何下调一次电压,请高师指点,谢谢!!!

网友:
有什么故障现象,这个电压应该没事的。,,,,,,,,

网友:
线路板上标的一次电压是50V,现在是68V ,

网友:
不知道是那里做的,清华同方牌,2005年5月31日生产,

网友:
原行管烧,更换后,这台显示器也能工作,换的行管是C5411,测二次电压在频率75时,138V,

网友:
测二次电压在频率75时,138V这是正常的

网友:
请问一下版主,我以前发的贴子怎么没了,发的贴子是      彩显工作一段时间后,打开网页黑屏,

网友:
这台显示器线路板上标的一次电压是50V,现在测量是68V,二次电压138V(频率是75),行管电流用数字测得为 270-300mA。

网友:
这台显示器线路板上标的一次电压是50V,现在测量是68V,二次电压138V(频率是75),行管电流用数字测得为 270-300mA。在这种工作状态下行管会不会在烧?

网友:
你说的是正常的呀。是不是你的数字表电池不足了。你换一块表测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AOC代工的新款机心。,。。。。。。。。。电压应该正常的。原机烧行客应该是虚焊造成的,你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这台显示器,经过10几天的运行,工作正常,电源一次电压68V,频率75时,二次电压138V。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修东西不能那么死板要活学活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