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0S显示器没有加速如何修啊

楼主(2008-03-05):
本人接到一台三星750S的CRT显示器,现像为:有时能亮,有时不亮,不亮是没有加速电压,亮时电压都正常,图像也正常,请问这种问题一般是哪儿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行电路工作正常,那就是G2控制电路的问题。我遇到过控制G2的三极管失效。(但也不排除其他电路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
要是行电路工作正常,控制G2的三极管及附件没问题,可以给控制G2的三极管加一电压使之导通。我修理过一台清华同方彩显,这样处理后,工作正常。

网友:
顺着G2倒查就行了,看受什么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