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GU-C3 花屏

楼主(2008-03-05):
精星R9550/128M显卡,MBGA DDR显存.进XP出现花屏现象,推测可能是显存的问题.本人初学,从未修过显卡,R3MEMID用的不熟.截图一张,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具体哪里出错,哪个显存.
另此批处理文件 r3memid -nocfg -genref -fregtest -fpcaddr 2 -logext
中的一些参数: -GENREF -FREGTEST -FPCADDR 2 是什么含义?谢谢。
图片不能上传
[1]....... : fail
[2]...... : fail
..................................................
[6] Macro + Micro8 *2 tiling read :fail
Error ID 0VC006
1024 * 768 -32 BPP (60 Hz) :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B1 16 17 18 19 30 21 22 23 ...
[7] Byte swap Macro + Micro8 *2 read :fail
Error ID 0VC006
1024 * 768 -32 BPP (60 Hz) :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1 0 1 2 3 4 5 6 7 ..........MDB1 0 1 2 3 4 5 6 7 ...
[8] HOST_DATA/<F,B>/M2L
ASS
[9] LINE SLOPES/DIR/P /SOLID
ASS
其中1-6都报一样的错误,7报错不一样。
显卡
Mac
文件

网友:
图片不能上传

网友:
第6项显示B通道坏,7项显示A跟B通道都有坏.加焊GPU,再有就看一下显存旁边的贴片电容有没坏,

网友:
再有就看一下显存旁边的贴片电容有没坏

网友(2008-05-13):
有几个疑问,请大家帮忙一一解答,在此,先谢谢了。
1。Mats在纯DOS环境下测试通过,没有任何Error。看电影,浏览网页全部正常,但运行3D游戏时花屏,CPU占用高达99%。是不是显卡哪里坏掉
了?有时关机7个小时后,还能玩一会,但不定什么时候,3D游戏又花屏了,最小化全部窗口后,CPU占用下降,恢复正常水平,屏幕一切正常
。切换回3D游戏画面,依然画屏,占用了全部的CPU资源。这是神仙姐姐示警,劝我不要玩物丧志,彻底抛弃虚幻的网游!不玩游戏、努力工作
,什么都可以谈?
2。显卡或主板上负责处理3D程序的元件是什么?是不是电容?如何测试电容?
3. 降低CPU和显卡频率,失败
4。显卡、内存拔出后,清除灰尘,再安装好,失败
5。机箱开箱后四面通风、拔掉软驱电源线,节约电压,失败
6。关机8小时后,等机器冷却,连续失败
7。刚买的CMOS CR2032电池换上后,失败
8. 拿放大镜仔细观察显示卡的每个焊接处,可惜还没买放大镜、焊接设备等各种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