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跟场效应管如何区分?

楼主(2008-03-05):
三极管有两次有值为600左右.场管一次50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明显,外观就不一样,网上资料很多,相信本网站也不少,
当然本质上也不一样,一个电压控制,一个电流控制!

网友: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说的具体一些啊!谢谢了!!!

网友:
学电子,起码手上应该有本电子基础书。象这基本的知识基础书上都有的。建议你去买本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观上很多三极管跟场效应管一样的呀看上去

网友:
看起来是一样,我好象一直都是一样的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标注上有什么区别呀,版主大人!@#$%^&*??

网友:
回复 网友D:

标注无区别的。

网友(2009-07-09):
看型状不好分,很多时候只能是看型号了,要是不清楚型号的就只能去查他的资料了,要不就折下来量,没别的办法了。。要是在板子上量有时候量不准。。。他们都可以用Q来标,所以从标号上也难分。。。

网友:
EASY!
同样是TO220或TO263的封装,三级管以C开头,C2615 C5238等,也有MJ13007  MJ13009 AT330等。
场效应管以K开头,K1117 K4611等,也有07N60(7安培 600伏耐压) 10N4 (10安培 450伏耐压)等。
具体的参数上 Http:\\alldatasheet.com 上查。三级管跟场效应管不可代换!!!三级管基极耐压最大只有8伏,如果装在场效应管的位置上,基极会被击穿。场效应管工作时基极需要20伏,如果装在三级管的位置上,基极只有5伏驱动,根本无法工作。

网友:
11楼的兄弟说的太帮了。我顶你。。支持你了。

网友:
Http:\\alldatasheet.com  这个网站参数怎么是英文?我看不懂啊。怎么看?

网友:
http://cn.alldatasheet.com给你一个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