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800-MX板子不跑码了

楼主(2008-03-05):
  华硕P4S800-MX板子是我卖给客户的,帮客户装好上机后,就拿回家了。隔天就跑到我店里说板不能启动,我晕这么容易坏吗?插测试卡一看不跑码,复位灯常亮着,用摄子点击复位开关,测试卡复位灯会灭下又亮了,问客户如何引起这问题的,客户反应说骑车回家途中机箱摔到地下烂了,不过回到家时还能开机的,后来他自己换了个机箱后,就成这样了。
   我晕了真的不知如何说了,算了换了块板给客户,自己然后慢慢拆腾了。加电测了下CPU没有主供电0V(冰冷),就是摔了下哪里问题呢,按照贵站买的书分析了下,MOS管是没问题的,只好一个一个的换了,首先换晶振、IO、AS016(门电路)刷BIOS 怪了还是不起作用,难道是主板有有断线,仔细用放大镜看,也没有。
   现在情况就是复位灯常亮,不上CPU复位灯也常亮,也在本站里搜了下复位灯常亮的维修例子,还是找不着方向,望师长们帮我分析下!!!    应各位热心网友的支持,特把主板和电源管理芯片图发上来,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那个地方分量重就找那个地方,最可能是CPU那块,座子有问题。

网友:
首先看看板子有没明显损坏的地方,还有就是看看电压.时钟点是不是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按照正常思路,供电--->时钟--->复位;
本人认为应该是哪个元器件掉落造成的!

网友:
本人同意张先生的观点,因为CPU那块太重了,摔到地上,座子接触不良的机会大一些,重点查

网友:
今天加焊了CPU 还有电源芯片,还是无效,是不是真的板上掉了什么元件,哪位有这板图,传张对比下,谢谢!

网友:
把PWM芯片的型号发上来
如果有PDF文档,给你传一份
然后你在按照PDF文档,将关键引脚的电压测试一下并把测试结果放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你回焊座有99%的成功率啊    我修过这种板子啊     一般都是座开焊啊

网友:
我认为按正常维修流程分析!

现在谁也不知问题在哪?

按楼主说得现象

复位灯常亮是不对的?

先根据这一线索!

查打问题根源

应重点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
我手上这块技嘉945也是发货运弄坏的,无码.正头痛哩!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了.....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用螺丝刀的把敲了几下桥后开机正常跑码

网友:
先重点查查复位电路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支持张老的观点,估计U座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的板子复位灯常亮是因为 没有 CPU VCORE
原因可能
1. PWM IC 工作条件有问题. VCC 及 Enable 的条件 (受控于VCCVID_PWGD 3V)
2. PWM IC 本身有问题.
3. 这板子很容易虚焊, 但因为虚焊造成没有 VCORE 倒是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