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CPU时,Vcore正常,加了CPU后,电压就偏低

楼主(2008-03-05):
遇到一块主板,不加CPU时,Vcore正常,加了CPU后,电压就偏低。不知道从何下手?首先,无论空载/负载,MEMORY,CHIPSET等,电压均正常,时钟也出来了。就是加加了CPU后,电压就偏低。若一直复位,测CPU电压,发现在复位期间正常,换了一块I/O后,80卡跑到F2,现在又不跑了:FF。请问还可以从何处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相对于大多数CPU正常,
因为CPU内部能自动调节的,
你可以试多几个看看!

网友:
CPU上错了吧

网友:
你换多几个看看,还有你BIOS刷了吗?!!!!!!!!!!!

网友:
什么主板?上假负载和CPU还有不上CPU电压多少?.. CPU供电管和电源管理芯片换下试试不行北桥应该存在问题

网友:
LZ
你的是什么板、什么U

网友:
最好了楼主把话说完,不要留一点让别人来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