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D10PF06后面的2个小芝麻管各是什么?

楼主(2008-03-05):
如题  再问一下有代换 的管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是场效应管,不过也有的是三极管。还是自己测一下比较好。

网友:
Lz~貼個圖吧!~acer or Benq power boards~有好幾種 ?

网友:
   不大清楚 射相头很烂 大家帮助一下

网友:
看不清啊! :

网友:
你是说它背面的小管子吗?
这块板子上用的是三极管做开机用一般是NPN型是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