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卡跑E1,求助

楼主(2008-03-05):
查资料是北桥没有初始化,即复位。新手,请教各位高手?

那里寻找测试点?常见的故障原件?

对了,是845e的主板

希望版主手下留情

网友:
第一查北桥有无供电电压。
第二看bebug卡上在你按复位的同时复位灯亮不亮如果亮说明南桥已经发出复位信号,如果不亮就量一下IDE上的1脚看有没有5V——0V——5V的高低电平的变化。如果有说明南桥没有问题,如果没有查南桥。
第三以上说的都正常,上假负载看看CPU上有没有复位如果CPU上没有复位可能北桥有问题。

网友:
这对你应该有帮助, 下载后请仔细研读.

MB REPAIR.rar

网友:
E1应该是档内存

网友:
谢谢上面的朋友,非常感谢,我再研究下

网友:
楼上的这篇文章主要是讲cpu主供电路,对一楼的应该没什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