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卡问题,高手们帮帮忙呀

楼主(2008-03-05):
我这有块铭暄FX5200显存128M的显卡,开机第一个检测显卡画面正常,系统自检画面有几个竖着的轻微的小线条(WINDOWS徽标画面也有,进系统后不装显卡驱动正常,一装显卡驱动就蓝屏死机(它的驱动是自己原配的).
     各位老大看看是不是显存问题呀,如果是的可不可以去掉一半显存把显卡BIOS刷成个64M的继续使用呀(这是我自己乱想地,如果不对高手不要笑话呀....)

网友:
先用MATS测一下是哪里的故障........不过GPU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