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器和LCD区别????

楼主(2008-03-05):
液晶电视驱动板和显示器驱动板有那些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是多了电视功能

网友:
LCD显示器是实体 LCD是液晶屏的统称 是一项相当于技术的东西 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我这样理解:
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信号输入方面支持VGA或DVI信号输入,而液晶电视驱动板通常支持的信号输入模式会比较多,例如:射频(即天线输入)/复合视频 /S端子 /色差输入 /VGA  /DVI 当然以上所提到的接口并非所有电视驱动板都具备,有的电视驱动板只具备其中一部分。
不管用任何的信号模式输入,信号最终还是经过驱动板上的SCALER处理好,然后点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