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修内存用那种主板比较好?

楼主(2008-03-05):
如题,修那种插到机器上就报警的内存用RST有办法修么? 还有有的内存不是点不亮么?有办法修理么?还是在普通主板上点不亮 而在这种主板上却能点亮啊?

网友:
点不亮的板子用DDR2005的卡修,很好用

网友:
你们用来检测内存的主板都用那种主板啊

网友:
一般都用intel晶片板測內存
比較有公信力
至於維修時個人偏好VIA主板

网友:
RST只是检测内存颗粒好坏用的。点不亮的内存如果是SDRAM的话,SIS的主板能点亮的机率高 。DDR的我不知道,有知道的跟贴说说呀。

网友:
我觉得杂牌的板比较好用吧,个人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较老的SIS芯片的主板----听张老讲的

网友:
真是的,内存条损坏的问题很烦人--如果要维修的话。内存坏了基本就是启动不了。

网友:
用865主板,然后加DDR 2005 维修工具修,最好了,你们去买一套,蛮好用的,加我QQ 178656292

网友:
用SIS和 VIA芯片的主板测试最好

网友(2008-04-15):
都是一样的。。

我个人认为都是一样的,又不是修以前的SD
。。。。。

网友:
上2005DDR诊断卡用V星865PE的板,一定能够用的.不过感觉2005版的诊为断卡不是很好用的/.

网友:
DDR2005卡修内存我用了一段时间感觉准确率很低,很多内存插上去要么第四排等全亮要么不亮跑E01 或E02,很难判断是哪个IC短路。

网友:
个人  比较喜欢 ..SIS 的 板. .毕竟 ..SPD 坏了. .还能亮.

网友(2008-08-22):
引用 网友B:

用杂牌的865PE就可以

应该用865GV,缺颗粒的都可以点亮

网友:
有用双通道的865板    找一条好的插在一通道 坏的插在2通道    2005板的内存测试仪没有太大的作用  它能测的故障万用表就能办道

网友:
新来的,学习观摩中

网友:
那是兼容性问题,内存和板子兼容性问题,这种很常见的,不过选择性能好的主板来测,应该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