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之后继续查,找到个小元件,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楼主(2008-03-05):
圆的,扁扁的,直径1CM,量了下是直通的,反过来又不通,上面写着5D210   HD,板子上的位置是TR1,有谁知道?能告诉我参数吗

网友:
发图上来看!这样谁都分析不了的~~~~~~~~~

网友:
我查了下,也通电了,我怀疑是这个坏了,还有就只剩下这个了,不过量了,有阻值的

网友A:
有点像                           热敏电阻

网友:
现在我又量了下,两边都通了,真搞不懂了,我是拆下来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                           热敏电阻

我查了,应该是的,那5D210这个型号用哪个替代呢

网友:
糟了,放鞭炮了,保险丝太粗,完了,烧了好几样,怎么查啊,*脏话*

网友:
你早点照我给你的图上的标志去一个一个焊下来查,也不至于放鞭炮。图上不是都给你标清楚了吗??!!
连接过来你再好好看看!

网友:
呵呵,就是对电子元气件的符号不熟悉,所以看不懂图啊,没这方面的基础,看来还是需要进学习班

网友:
那个应该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常温10欧姆左右,温度高时接近0。应该没坏。

网友:
是热敏电阻,通常是10欧姆以下!!!也起保护作用!!!

网友:
那是保护电阻,作用有点象保险丝,但是有个好处就是出了问题后能自己恢复,在监控云台里,CRT显示器,ATX电源等中比较常见,不分极型,代换的要求也不高,找个样子差不多的搞上去一般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