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5000 求助

楼主(2008-03-05):
BENQ 5000故障现象:不能开机器
测量:3V 5V都有.按开机按扭,PCI检测卡上的灯一闪就灭了.
已经有两台BENQ 5000是一样的故障.都还没有搞定.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兄弟修过这样的情况.
求助

网友:
是供电起不来吗? 是的话就该查短路了 不过这个机器容易不加电 就是按开关没反映 97551和控制芯片容易坏

网友:
机器已经解决,问题是北桥短路,估计是插VGA接口引起的.重新做北桥OK.
顺便问本本波: 这个板子的97551在什么地方,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网友(2008-04-14):
你说的是主板吧!我看本本波把它当成液晶了!

网友:
这块板子是没有PC97551的,开机芯片是在那个MINIPCI那里,是SMSC,这个芯片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