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电容上标的是2200uf16v但是用电容表测试出来1800uf1 ...
如果电容上标的是2200uf16v但是用电容表测试出来1800uf16v

楼主(2008-03-05):
这个电容是不是质量有问题阿
问题

网友:
小点应该正常 不过小这么多应该不正常了
不过你是说新电容 还是主板上的
主板上的拆下来量量

网友:
国产电容很多虚标
另外,电容表也不一定准.

网友:
新电容阿买得好像是日本的阿可能假得把

网友:
多找几个测量一下,看你的表准不。我用UT60H测量,国产和进口的新电容基本上都够容量,刚买的新表。旧电容有的就只有一半容量了。

网友:
电容时间长了容量下降的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