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据恢复的问题

楼主(2008-03-05):
我想问下各位大哥~你们做数据恢复能做到哪一步啊~
听说有的人能把格式化100次后的数据给找回来是不是真的啊~?
另外本人只做过格式化后的数据找回~但只要格式化后复盖了就不会搞了~
搞出来的也不能用乱码``是不是说做数据恢复只能做没复盖的~还是说只要有盘都能找回来~
请知道的人教教我~我好找找学习方向谢谢~

网友:
会员信息 不要自己尝试了直接着专业的数据恢复机构吧~

网友:
高格只是修改扇区标志位,真正的数据并未清除,出现写盘操作后,就会出现部分数据的覆盖,就影响到数据恢复的最终效果。
数据恢复尖端技术毫无疑问是在美国人手里,据说目前可以恢复写盘5次之前的数据,虽未亲眼所见,我还是愿意相信的。看过《越狱》的人一定会有印象,麦克在第一集中扔进河里的硬盘,还不是被CIA部分恢复出了数据了吗?

网友:
我觉得,如果是文件名相同的,是不能重复恢复的

网友:
拜托你不知道就别乱说,行不?真是外行呀.

网友:
你们都喜欢用什么样的软件做恢复,在那里下的到

网友(2008-04-18):
回复 网友A:

其实普通的也只能用一些简单的恢复软件比如FineRecovery (文件恢复)V1.2.10 绿色汉化版

网友:
格子型球磨机 湿式球磨机

网友:
不要自己尝试了直接着专业的数据恢复机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