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主板有时点不亮的问题。

楼主(2008-03-05):
我的865PE主板最近早上开机有时点不亮(电源灯亮)。当只要点亮了后一天都正常。请各位兄弟帮忙。已排除其他硬件的问题。

网友:
要排除电源的问题,观察一下CPU供电电容,鼓包者全部更换,然后还不行的话,插上CPU测试灯,测试一下CPU座是否开焊!

网友:
之前爆的6个电容已换,电源没问题的。还有其他可能吗?

网友:
点不亮的时候你检查过没有?
到底是不上电,还是上电不跑代码?

网友:
上电的
不显示代码

网友:
CPU槽

CPU槽         不好吧

网友:
我个人感觉是电容滤波不良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容是出现这个问题发现了才换的,还是换过一段时间后出的这个问题,出这个问题后用好的电源试过吗?
出现这种问题多数是电源或主板的某个电容。

在顾客手上就这样,我以为换了电容就没事。所以买下了。

网友:
清洗下SB吧,看怎么样~~~~~~~~~

网友:
先谢谢各位兄弟。
我都试试吧。

网友:
我怀疑是以下几个方面出的问题:
1。CPU座虚焊;
2。电源IC虚焊;
3。主供电电路中有元件损坏;
如果回答的不正确,高手不要拿鸡蛋扔我哦~~

网友:
检查上下MOS管,南桥供电!..............

网友:
把主板拿去煤炉上烤一烤试下 .

网友:
拿去给人修,不但没修好。还把声卡给搞坏了。现在声音左右声道输出都是左声道声音。

网友:
看来得自己研究啦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多数是电源或主板的某个电容。

网友(2008-05-10):
CPU座开焊的问题比较大点。。。。跟电容没有多大的关系。。。。

网友:
会不会是CPU座与CPU接触不良哦.

网友:
我看还是供电电容不一样,充放点时间不一样吧

网友:
细心..细心 再细心 照大家说的做 我不相信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