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

楼主(2008-03-05):
这个是cpu不工作吗,一般有哪些可能谁能汇总下阿

网友:
是的,这是起始码

网友:
没有CPU工作
DB卡 什么也没有哦

网友:
一开机 ,就显示FF
一般是什么问题哦

网友:
您用的是什么诊断卡显示____我没见过,怪

网友:
和这个一样把 是吗怎么解决阿谁知道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故障可能是主板或是CPU还没有工作。如果跑码最后出FF那时板子是没有故障的。

网友:
这个我知道,
开机显示00 或FF
都是 没有工作的(CPU 没有自检)
还有就是 自检到C1(内存) 过不了 也就到FF  了
然后再 自检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种故障,有的换内存就好了.有的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论坛里大把的U不工作的维修帖,找来看下~~~~~~~~

网友:
哪里有阿给个连接看看阿谢谢了 :) :)

网友:
谁有关于诊断卡代码的含义方面的资料,可以发来参考下吗?

网友:
诊断卡代码的含义方面的资料
请到诊断卡网站上下载,有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
是CPU没有工作,有的代码卡是这样的,一般的是显示FF或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