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驱动程序是什么?

楼主(2008-03-05):
显示器驱动程序是什么?

网友:
点屏的程序 :D :D

网友:
不知道你问的是显示器驱动还是点屏程序.
1.显示器原则上都是即插即用设备,基本不需要驱动,但有个别的厂家出厂时还是配备了驱动光盘,在某些特殊应该领域里,更新了显示器原配的驱动可以让该显示器的某项性能发挥得更好.
2.如果你说的是点屏程序,就应该这样理解:每一个液晶屏都需要一个驱动程序去点亮,就象某个芯片的显卡就需要配套该显卡的驱动程序一样,在实际维修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很多的点屏程序是可以通用的,比如单8位的LVDS点屏程序,可以点亮相当大部分的单8LVDS屏.   这样的实例在17的屏是见得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