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CRT显示器电路板批发

楼主(2008-03-05):
我这块板接触不好查了几天都查不出来,想换块板算了,各位大哥您们知道哪里有CRT显示器电路板批发吗

网友:
有吗,如果有我也想要一些

网友:
全是一帮懒鬼,我遇到实在搞不定的显示器,往往会建议客户把他旧的机器折价给我,然后在卖台好的机器给他.回收回来的机器就等闲暇的时候慢慢琢磨,或当作料板使用.实在不同意的,推掉算了 耽误不起那工夫

网友:
实在不行改成电视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RT电路板你要多大的,15的.17的?要多少块,我可以帮你联系!!

网友:
7楼版主说的是啊,显示器换板比电视机麻烦多了,能修则修,修不了就换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广州这里大量二手显示器批发!!!!!!!!!

网友:
如果有我也想要1套,17寸普平的东芝管。

网友:
可以去广州的二手市场问问,那里最多洋垃圾的

网友(2008-04-13):
显示器换板子 可能还要调偏转的感量  麻烦的 很  最好是修

网友:
CRT显示器电路板批发 有吗?俺也想知道

网友:
换板也不是好办法  可能板放不进去  就 是放进去了 可能也不好固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