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禁止笔记本的自动降频

楼主(2008-03-05):
有台方正笔记本电脑,1.3的CPU,在电脑工作2小时后,后电影都卡,重启发现CPU已经降频到1G,如何禁止到自动降频功能?

网友:
没有说出具体的型号真不好回答你呢。笔记本不让它降频有好多不同的。最初的一种是在BIOS里面设置 的speedstep把这一项关闭就可以了。后来有的笔记本在操作系统里电源管理里面把电源管理里设成最大性能就可以了。还有的是在电源管理里面把它改成一直开着也管用。总而言之一句话笔记本型号特别多设定方法也多样话。针对你说的笔记本你可以打方正的客服电话问问他们就可以了。

网友:
CPU降频的原因,一个是设置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是主板检测到CPU温度超高时,自动降低U的工作主频以降低温度.如果通过设置机器还是降频的话,你可以通过温度检测软件来观察CPU温度,若是因为温度造成,你就应该清理一下散热片和风扇以及风口了.

网友:
是主板检测到CPU温度超高时,自动降低U的工作主频以降低温度

网友:
BIUOS中禁用Speed Step。电源选一直开着试下,DELL的本DELL网站有补丁